180轴距加3S电池只有257克

楼主(2015-12-12):
180轴距加3S电池只有257克
机架是自己画的PCB板。飞控是CC3D刷CF,电机是1804,5桨,剪了一点点。不然要撞桨。电调是开源的BL16A电调。

测试视频来啦:

网友:
相当轻了

网友:
看着挺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小轴距多轴考虑是室内玩,当然你玩穿越也可以,自己DIY。

让我蛋疼一下怎么➕图传,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摄像头和图传怎么放?

这个小轴距多轴考虑是室内玩,当然你玩穿越也可以,自己DIY。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元.无尼龙柱须要自己DIY,因为这个高度多方面可选择的,所以就没有配尼龙柱了。 ...

突然想到摄像头和图传怎么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元.无尼龙柱须要自己DIY,因为这个高度多方面可选择的,所以就没有配尼龙柱了。 ...

可以给我几个尼龙住不,我手上也没有,30不邮来一架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减肥吧?!
200g以下也可能

目前这个配置不能再减了,除非用2S电池可能会轻到几十克

网友B:
还能减肥吧?!
200g以下也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差电子设备的机架多少,想搞个

30元.无尼龙柱须要自己DIY,因为这个高度多方面可选择的,所以就没有配尼龙柱了。

网友A:
只差电子设备的机架多少,想搞个

网友A:
顶帖,我的pcb250的电源上的付铜掉了,没的飞了

网友:
不错,超级的轻装。

网友:
200轴距带4s850

网友:
带摄像头和图船

网友C:
很棒很精致,所有电路都是自己做的么

楼主:
漂亮哦,是啥机架这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哦,是啥机架这么轻?

哈比王的200机架重1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棒很精致,所有电路都是自己做的么

只是机架自己画的。飞控 电调 都不是自己做,打算最近搞一个集成飞控 电调 一体的机架。150轴距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机架自己画的。飞控 电调 都不是自己做,打算最近搞一个集成飞控 电调 一体的机架。150轴距左右。 ...

楼主的如此创意,必须支持下

网友:
好手艺,帮顶!

期待朋友更小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顶帖,我的pcb250的电源上的付铜掉了,没的飞了

我也想知同樣有這問題,有沒方法修

网友:
這機架很不錯, 夠間化, 4邊對等 ,玩3D好

网友:
真心不错,飞机飞得很稳

网友A:
机架出手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出手不                   ?

打了10张样,还有几张。30元,还有一张电池挂架无配件配件。比如尼龙柱.快递费自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了10张样,还有几张。30元,还有一张电池挂架无配件配件。比如尼龙柱.快递费自理。 ...

,还有一张电池挂架无配件配件。比如尼龙柱
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同樣有這問題,有沒方法修

可以修,从电机线上接出来或者刮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从电机线上接出来或者刮漆

如不是整個要上焊的銅板焊位都沒有了,那就可用邊沿位刮漆找銅板位焊回,  有時掉漆的位是用來焊芯片 , IC元件的這一些就真比較難弄,想接线也不知從那裡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张电池挂架无配件配件。比如尼龙柱
没看懂,

一共两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