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视频

楼主(2015-12-12):
(图片)

网友:
看看你的电池。天气冷,电池供电不好,最好加一个保暖罩。

网友A:
建议你的接收机做拉距测试 电调到接收机供电 接收机舵机连接线 再看看你的接收机天线有无断裂虚焊 你的这个现象看着像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的接收机做拉距测试 电调到接收机供电 接收机舵机连接线 再看看你的接收机天线有无断裂虚焊 你的这个 ...

这个如何测呢,可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舵面反应感觉不是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