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改装

楼主(2015-12-12):
改装效果

楼主:
实际测试

网友A:
有没有yuneec q500的改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yuneec q500的改装方案

有啊 换天线就行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是怎么改的

网友(2016-01-19):
手工超好,改了效果怎么样

楼主:
到了零度极限600米 无雪花

网友:
里面一样,只是外面天线不同,我用的是那中带黑壳的小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