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购图传

楼主(2015-12-12):
最近想入fpv,一般fpv都是远距离,图传不知道选哪款,为此走遍淘宝,图传一般为1.2g  5.8g,前者为军事无线电频率,就不考虑,5.8g的目前相中创新科的2w跟欧姆威的1w,不加aat,一直不能拿主意,谁给个好建议啊,有没有别的品牌图传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新科 t832+肥鲨蘑菇天线,鹰眼锐视+平板天线,飞到4.6公里远后,天线不好对准,就飞回来了

你的鹰眼锐视什么版本的 最近在关注 一直拿不定主意 双接受太贵

网友B:
奥姆维太贵了 虽然质量可靠 但是创兴科2w 发射机指标也是足够的 如果采用14db小平板 5公里可以可靠工作 相信极限距离10km 也能达到 建议创兴科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奥姆维太贵了 虽然质量可靠 但是创兴科2w 发射机指标也是足够的 如果采用14db小平板 5公里可以可靠工作 相 ...

听你这样详细的解答,心中有个大致了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采用小功率的5.8,再增加2W的增程。这样,成本可降低不少,效果也是没的说。如果不使用AAT,天线的增益不易选的太高,否则方向性太强,容易造成失控,以8DBI左右比较合适,方向角度约65度,有个大概的方向即可。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采用小功率的5.8,再增加2W的增程。这样,成本可降低不少,效果也是没的说。如果不使用A ...

图传增程能给个明确的产品么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资料在计算机里,明天给你一个全套的方案,省你点功夫。明天,记着找我。

网友:
2w增程的成本都超过2w发射机了

网友:
买欧姆威吧

网友D:
你看的这两款我都有,性能差不多,售后差不多,做工欧姆威稍好一些,性能上最大区别是欧姆威的电源输出可调12v或5v,方便使用5v或12v的相机摄像头,创新科只有12v输出

网友A:
创兴科600mw,我都能飞4.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资料在计算机里,明天给你一个全套的方案,省你点功夫。明天,记着找我。

还在么,等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这两款我都有,性能差不多,售后差不多,做工欧姆威稍好一些,性能上最大区别是欧姆威的电源输出可调 ...

我动力电池4s,欧姆威图传供电莫非要单独供电?你是怎么供电的,给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兴科600mw,我都能飞4.6公里

能说一下详细配置吗

网友:
稍等一会,发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动力电池4s,欧姆威图传供电莫非要单独供电?你是怎么供电的,给图传

欧姆威支持2至6s供电,不用单独供,创新科2--4s供电,我用创新科就3s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威支持2至6s供电,不用单独供,创新科2--4s供电,我用创新科就3s独立供电

图传怎么接动力电池。接在平衡头上还是正负输出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怎么接动力电池。接在平衡头上还是正负输出线上?

正负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详细配置吗

创新科 t832+肥鲨蘑菇天线,鹰眼锐视+平板天线,飞到4.6公里远后,天线不好对准,就飞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鹰眼锐视什么版本的 最近在关注 一直拿不定主意 双接受太贵

旗舰版,一步到位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资料在计算机里,明天给你一个全套的方案,省你点功夫。明天,记着找我。

麻烦也给我一套,396748693@qq.com,谢谢

网友(2016-02-24):
十五天就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功课了。资料在计算机里,明天给你一个全套的方案,省你点功夫。明天,记着找我。

大师我也想要。发链接到这里吧,共享

网友:
我确定。我需要牛币。所以我见贴就会顶!!!

网友(2016-04-12):
又学习了,鹰眼好贵

网友(2016-09-30):
鹰眼我也看了 小飞手怎么样啊  旗舰版忒贵 考虑是不是弄个小屏的

网友:
买易达讯的,便宜好用

网友(2016-11-23):
一体的谁家呢?

网友:
长见识了,新人特别需要

网友:
目前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默默潜水学习了~~~~~~~~~~~~~~~~~~~~~~~~~~~~

网友(2016-12-26):
新人准备入来学习滴

网友(2017-04-17):
各频段图传方案,一体机。

---------------------------------------------
1.2G,2.4G,5.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
-Moses.FK
Q:3320424344
18926060059
尽情飞,放心拍
Fly freely,Film trust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