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 零度为啥图传卡滞严重

楼主(2015-12-13):
1.数字图传图像显示对手机的处理能力要求很高 手机由于有很多处理任务 造成处理器处理图像难度很高
2.Wi-Fi技术就是为短距离大数据设计的 不适用于距离较远的通信
3.采用的3db陶瓷天线 效果太差 造成图传距离300米左右

建议采用2.4G9db定向天线 可使图传在600米之内无卡滞

网友:
鸭梨大神又放毒

网友:
抽空换掉零度的试试看,零度的wifi实际可靠距离才300米左右。

到时候来找朋友。老晋。

网友:
表示3S就是鸡肋,当时也是认真比较了才选的3P,高清图传一两公里很轻松,足够使用了,就是对手机平板要求高,不过可以升级HDMI输出模块,没有延时很实用

网友A:
到底为何卡顿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为何卡顿严重啊

就是上面三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精灵3高级版和专业版并不是用wifi的  而是4g技术  而且精灵3高级版和专业版卡顿的重要原因是手机配置  如果换了HDMI屏幕 1000米都不卡

楼主:
你说的没错 s版就是Wi-Fi技术

网友(2016-01-15):
就是上面三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厉害个,多自己改

网友(2018-12-25):
3S 就是WIFI图传,怎么改,底子太弱,都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