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一台轻型穿越机,请指教

楼主(2015-12-13):
最近组装了一台ROBOCAT270,
太重了,飞得不爽,
想组装一台轻型穿越机,
请各位高手指教。

要求:
飞行重量包括电池,图传,天线在内200g一下,
大小无所谓。

网友:
200g?这难度

楼主:
是的,有难度才在这里请教的,能解决我自己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也太轻了吧。。

网友:
这个也太轻了吧。

网友A:
只有130 或110 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30 或110 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130,110的机架很不好找哎,
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自己设计切割吧。

网友:
经过实践350克到400克之间的最耐炸最暴力

网友:
要求:
飞行重量包括电池,图传,天线在内200g一下,
大小无所谓。
...............這種要求 , 只有一件板形的PCB連機架那種合適 ,還要所有配置也是很小形的

网友:
老兄你还是去玩竹蜻蜓吧,环奇898B遥控飞机耐摔 超大实时航拍四轴飞行器,【PFV实时传输航拍】支持手机遥控、前所未有的航拍体验!

也可搭载普通内存航拍,高清航拍,体验飞行乐趣!

【无头模式】无需再费力找飞机头,直接遥控飞行控制,飞的再远也可轻松召回;

【防摔又抗撞】机壳采用航空塑料材质,防摔抗撞性能更好;六轴陀螺仪3D精准定位,飞行稳定;

【四旋翼设计】通过改变螺旋桨的速度来实现各种动作,飞行稳当、易控、反应灵敏、垂直起降;

【大型的机身】32*32cm大型机身(对角40*40cm),129克超轻机身,遥控灵敏,飞行稳健抗风性强

【百米遥控】2.4G无线遥控技术,150米超远遥控距离(安全距离100米),空翻、彩灯,应有尽有!
只要406元

网友:
这要求有些高了

网友(2016-02-09):
我们乜是玩穿越的,

网友B:
空心杯电机穿越机,做到这个重量稀松简单

网友:
我觉得你去买架哈博森h107d+吧,5.8g图传还带定高。遥控器自带FPV屏幕,不到六十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电机穿越机,做到这个重量稀松简单

这个太荣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