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乐迪AT9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2-13):
昨天把才装好的4轴带出去试飞,本人新手由于第一次飞之前也没有在电脑上飞过模拟。结果炸鸡了还好飞得不高只断了2支桨。问题就是我用遥控器控制的时候,感觉我打方向的时候遥控器只打了一点点,但是4轴方向动的太大了。我想请教各位老师,要怎么设置遥控器才能做到,我在遥控器打方向的时候,飞行器响应不要那么强烈,方向动的温和一点,。我飞控用的APM2.8.

网友A:
可以在地面站设置感度,也可以在遥控里对油门曲线进行设置,就是双重比率指数中对升降油门方向通道进行设置,可以参考乐迪遥控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地面站设置感度,也可以在遥控里对油门曲线进行设置,就是双重比率指数中对升降油门方向通道进行设 ...

那是地面站设置好点呢还是遥控器好些。遥控器我看看感觉看不懂怎么设置

网友B:
我飞了CC3D时也要把感度调得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了CC3D时也要把感度调得很低

你是调的飞控还是遥控器

网友:
遥控器比较敏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地面站设置好点呢还是遥控器好些。遥控器我看看感觉看不懂怎么设置 ...

遥控器比较简单不用借助地面站,不熟悉的话先用地面站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调的飞控还是遥控器

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