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固定翼电机停转问题 osd问题

楼主(2015-12-13):
mini  pix飞固定翼 电机停转什么原因 停转了又恢复,还听到飞控有提示音 。飞控重启?
还有一插上playuav osd,飞控数传 osd这边除了osd都断电,供电不足?
我用的lm2596 3a降压模块。电流计没接。

楼主:
因为停转问题,弄了不少麻烦。先前还以为电机问题,但是换了飞机,几个电调电机还是一样。
之前用电流计供电的

网友A:
是不是失控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失控了看看

我问厂家那边 说是禁用了安全开关

楼主:
厂家给的回复

网友:
你在参数表里第一个,关闭,自检。有没有关闭。

网友:
标准参数里面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我看看

网友B:
这个店铺以后就不要再去了。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店铺以后就不要再去了。不专业

我记得我关闭得是解锁。但是安全开关我没关 自检关闭也不太好吧

网友:
都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