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旋翼四个电机中有一个电机明显转速和响应偏慢

楼主(2015-12-13):
飞控是 APM2.8
遥控器,加速度计,罗盘校准完毕
PID参数使用默认值
通电后指示灯红蓝交替快闪,之后红色慢闪
解锁后,四个电机中有一个转速明显偏慢,且油门为0的时候另外三个电机慢速转动,这个电机是不动的
油门推至三格,此电机开始转动,转速明显偏慢

已经经过更换过电机和电调,确认不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可能是飞控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真心求教各位基友,给我一个炸鸡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网友:
你油门为0时,三个电机慢速转动,这个电机是不动,那就应该是那三个电机转动不正常,而不是这一个电机转速太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点调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的,最开始也怀疑是电调的问题然后更换了新的电调,结果是一样的,电机也换过了。。。
最后发现在低油门的情况下,有电机开始转了,有的电机没有开始转,转速差异非常大

网友B:
油门行程也校准了吗

网友:
重刷固件,我的以前也是刷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也校准了吗

好像是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就可以了,原来的油门行程比他本来能够达到的最低点还要低一些

还有我把解锁的时候低速转动的功能取消掉了,也就是把70改成了0,效果就是从一开始三个转一个不转变成了四个都不转,之后推油门推高好像之前的那点误差他就忽视掉了,我就继续调节PID了,能够实现自稳

能飞就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就可以了,原来的油门行程比他本来能够达到的最低点还要低一些

还有我把解锁的 ...

好的

网友:
重刷固件,不要嫌麻烦,开源的东西就是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