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irc 蜻蜓20A电调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2015-12-13):
htirc 蜻蜓20A电调油门校准不了,步骤如下:1.开控将油门打到最高                                                                          2.电调连接电机接受,再上电,上电后滴滴两声,把油门拉到最低,可拉到最低后马达滴滴滴滴的响个不停,在怎么拨油门也没                                                                                        用,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 帮帮忙看怎么解决

楼主:
大神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蜻蜓电调油门行程是自动校准的,程序和好盈完全不同,你的设置方法是好盈的,看下说明书,蜻蜓电调设置里没有油门行程这一项

楼主:
我按说明书上的做法做了,提示音是有可是油门一打到最低还是不停的滴滴滴滴的响,声音急促

网友:
使用之前看看说明书  蜻蜓电调的油门行程是自动校准的

楼主:
自动校准,那单个电调也可以设置啊,关键是按说明书上的方法也不行哦

网友:
你用接收机校准试试看能不能校准

楼主:
现在就用接受机校准的,不过现在已寄厂商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