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传加装蓝牙

楼主(2015-12-13):
我的数传貌似后面预留了一些蓝牙模块触脚,我可以直接把hc05蓝牙模块焊上去吗?蓝牙模块右边那一排触脚有用吗?只用3.3v,tx,rx,gnd这四个脚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13926

113927

网友A:
看看3.3v电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直接贴上去试试
不过 ...  貌似连了蓝牙 电脑想使用数传的话要断开蓝牙模块 不知道这个数传是如何处理的

发个购买链接

网友B:
要把蓝牙波特率改成67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把蓝牙波特率改成67500

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3.3v电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直接贴上去试试
不过 ...  貌似连了蓝牙 电脑想使用数传的话要断开蓝牙模 ...

谢谢!搞定啦!自认为很完美!
数传是一家我自认为很便宜淘宝店买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搞定啦!自认为很完美!
数传是一家我自认为很便宜淘宝店买的.

复制个链接看看 这个数传的板子很特别 我看看我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个链接看看 这个数传的板子很特别 我看看我也搞一个

航模多旋翼那家买的,我买的433。这个板子确实很特别,教程的板子都没有预留.插电脑也能用(那个蓝牙设置的key端我没焊,我对电子完全白痴.)当时是看它算是最便宜的才买的,没想到赚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应该是直接改了贴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连了蓝牙 电脑想使用数传的话要断开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