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扩展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5-12-13):
新丁驾到,各位大虾给点掌声!!!

最近刚入手矢量四轴机架,调试过程中出现问题,想请教下英语好的各位,5通道扩展设置里那个可以对应四轴的前进后退通道?
这个就是5通道扩展设置了,里边哪项可以对应四轴的前进后退通道?

网友A:
前进后退 你说的应该是俯仰通道 是1通道
5通道只能作为姿态选择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进后退 你说的应该是俯仰通道 是1通道
5通道只能作为姿态选择使用

恩,我就是想把接收机2通道的数据映射到APM输出5通道上,并加上比例。也就是说正常的四轴APM1-4通道连接的是每个轴的电机,5-8通道空闲,现在我要把5通道设置为矢量控制端,把矢量舵机连接到APM5通道上,并根据接收机2通道进行比例输出。

网友B:
elevator是升降通道,elevator with input那个可能可以设置比例,没有apm,不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evator是升降通道,elevator with input那个可能可以设置比例,没有apm,不太确定。 ...

恩,我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