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电调能陪apm?

楼主(2015-12-14):
新西达电调能配apm?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可以用吧,没试过帮顶

网友:
可以啊。我就用过的。新西达电机。电调。没有出现问题。不过其他人说问题多

网友:
可以的,我昨天就调试过一把

网友:
可以用我以前就用的

网友:
电机跟飞控关系不大,听说有些电调不能配某些飞控。

网友: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用,最开始就是XXD电调电机配APM飞了好久没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配APM,我用的是郎宇2212,亲,你是玩多旋翼吗?

网友:
可以的 我之前用APM 2.8  XXD 30a 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