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5-12-14):
我用的新西达的电调飞控用的apm+6m的gps都链接好了之后还是电机不转这是为什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接线有没虚焊

网友:
解锁了没有?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有没有做?飞控的各种校准呢?还有飞控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认真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