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32 在CF的PORT里选中了uart2 就连不上了!经过努力搞定!

楼主(2015-12-14):
自己原来的求助帖连接!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750&page=1#pid384938!之前怎么连接也连接不上。调换端口,还有用TTL串口试了试都不行,不知道是线接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抱着最后试一试,再不行就再买一个飞控的想法。在某宝上买了2块stm32f103CBT6芯片,打算给NAZE32飞控更换芯片,因为怀疑是自己乱设置把芯片给锁死了!!(哭一个,折腾这个飞控简直是个血泪史啊!而且还没结束!)下完订单,之后在网上找怎么给芯片刷程序的教程,有三种方法
1.J-Flash下载(需要用到J-link)
2.MDK配置下载(需要用到J-link)
3.ISP下载(串口下载,需要用到官配串口下载软件,用过stc51的对这个都不会陌生吧)三个方法中只有一个不用再添加任何设备,那就是第三种方法ISP串口下载!

因为飞控上自己带串口转USB口芯片,直接把老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把新的芯片吹上就行了主意芯片的引脚顺序图中花的两个1要对上!
现在说说怎么刷程序到芯片里:如图

在STMF103XXX 里,可以通过Boot[1:0]引脚选择3种不同的启动模式:

芯片也焊好了,boot引脚也做好了,串口软件也弄好了,之后就用CF软件把飞控的主程序下载下来,加载到芯片里,飞控的程序是baseflight.hex 等待一分钟刷好后用CF连接,飞控之后就能正常出现飞控画面了!

1

2.这里要把主板上的BOOT引脚短接!

3

4

5

6

7

8

BOOT

网友:
恩我来看看怎么弄得

网友:
太复杂了,等我神了以后再整

网友:
太复杂了,没看懂怎么搞定的。

网友A:
简单的事情被你整复杂了
换了端口  换一个接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事情被你整复杂了
换了端口  换一个接口就好了

端口和接口都试过,不行才换的芯片,求教一下,换端口的接法和操作过程。学习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哪个步骤做的不对

网友:
楼主真英勇。。
自己吹了芯片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