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已解锁每次飞都飞不起来

楼主(2015-12-14):
昨晚apm解锁什么的都弄好了,油门行程也弄好了,螺旋桨,电机也没装错 但是每次飞的时候左上角就是起不来 后面两个都起的来,油门最大往左偏。就是飞不起来。之前按照网友说的刷小车固件也没办法,改油门最大为1000还是不行。求大神们看看怎么回事 我是红色为鸡头方向

网友A:
电机转向,和桨装反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向,和桨装反没

没有

网友B:
看图,浆没错,转向是左上顺,右上逆,右下顺,左下逆

网友:
图片发一个。

楼主:
在1楼有

网友:
水平效准

网友C:
我之前收了个二手APM2.8飞控,也出现这个问题,一拉油门就侧翻,在地面站上看到4个油门输出通道非常不平衡,而且3、4电机输出通道还会自动加码,搞了很久都没用,什么重刷固件,换不同版本固件,校准油门行程,校准水平加速、罗盘什么的,都无效。最后是换了个新的APM2.8飞控,立马OK了。

网友:
补充:全新的APM2.8单飞控也只要150元。不贵,都降价了。

网友:
水平校准有问题,可以一下加大油门,应该能飞起来,注意安全

网友D:
会不会超重呢,我的F450全部装起来1950G,几乎无法离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图,浆没错,转向是左上顺,右上逆,右下顺,左下逆

如果你确定左上角的旋翼是向下吹风的话,检查四个电机通道输出是否一致,还有可能是你只做了电调行程校准,油门解锁还没有做好

网友:
你重新再来一笔昂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但是不知打为啥好了,在室内飞不起来,跑室外就可以了,有时候无解

网友:
嗯就是按照设置看看转向还有螺旋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超重呢,我的F450全部装起来1950G,几乎无法离地

就挂了电池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确定左上角的旋翼是向下吹风的话,检查四个电机通道输出是否一致,还有可能是你只做了电调行程校准 ...

油门解锁是在哪做呢

网友:
飞控方向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解锁是在哪做呢

油门解锁要看你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你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吧

网友:
左上右下电机电调换一下,没问题就是飞控了!

网友F:
此故障为保存了错误遥控校准参数引起,需要从新校准遥控,但有时会发现即使从新校准遥控也故障依旧,此时就要先手动还原遥控校准数据再从新校准,还原方法,进Full  Parameter  List参数列表,找到RC1_MAX,RC1_MIN,RC1_TRIM这三个参数,当然还包括RC2,RC3等各个通道的MAX,MIN,TRIM值,其中MAX是最大值默认1900,MIN是最小值默认1100,TRIM是中间值默认1500,电机输出上不去很多就是TRIM中间值被校准保存在了低点的1100附近,导致油门打满电机转速也上不去。只要把每个通道的这三个值改为默认,然后写入参数并从新校准遥控。有时候如果参数无法写入,则进终端执行reset命令或者先刷一下车再刷回飞机也可以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收了个二手APM2.8飞控,也出现这个问题,一拉油门就侧翻,在地面站上看到4个油门输出通道非常不平衡 ...

我现在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飞控返厂后买了新飞控  可毛病还是如此  昨天返厂回来的又是如此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电机电调问题

网友:
你这罗盘都装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故障为保存了错误遥控校准参数引起,需要从新校准遥控,但有时会发现即使从新校准遥控也故障依旧,此时就 ...

嗯 我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飞控返厂后买了新飞控  可毛病还是如此  昨天返厂回来的又是如此  该怎么 ...

你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解决没有

没有 我把飞机都拆成零件了  没发现哪不对劲  可一装机毛病又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飞控返厂后买了新飞控  可毛病还是如此  昨天返厂回来的又是如此  该怎么 ...

1、再检查一遍看是不是飞控的方向错了。
2、检查遥控器设置是否出错。
建议上几张细节图。特别是飞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再检查一遍看是不是飞控的方向错了。
2、检查遥控器设置是否出错。
建议上几张细节图。特别是飞控的。

md  现在飞控只要一接3通道就出现供电不足  不我被这飞控快搞疯了

网友:
好多大神在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d  现在飞控只要一接3通道就出现供电不足  不我被这飞控快搞疯了

飞控靠什么供电?可能供电不足吧。建议用电流计供电,并且飞控不要给其他设备,除了遥控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靠什么供电?可能供电不足吧。建议用电流计供电,并且飞控不要给其他设备,除了遥控接收机。 ...

用的电流计  只要不接3通道  数传osd接受gps罗盘这些一起接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控靠什么供电?可能供电不足吧。建议用电流计供电,并且飞控不要给其他设备,除了遥控接收机。 ...

想换飞控了  apm太折腾人了

网友:
检查一下你那根接3通道的线。换一根线试一试,线材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网友:
校准一下飞控,还有GPS,解锁后油门推大一点

网友:
重新调试一遍

网友:
看样子桨没问题,电机转向看不出来,别是电机转向有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超重呢,我的F450全部装起来1950G,几乎无法离地

什么配置为啥那么重?有可能是超重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H:
什么配置为啥那么重?有可能是超重

用的3S5400电池,朗宇A2212电机1045浆,加了可挂云台的脚架和云台、OSD还有山狗和2W图传,雷家的APM2.6,用的UBEC供电,山寨450机架,我也不晓得为啥这么重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