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玩自组手持.可同時拍照和摄像的双相机云台

楼主(2015-12-14):
也玩自组手持.可同時拍照和摄像的双相机云台

网友A:
大神   但是一心二用貌似总有出错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   但是一心二用貌似总有出错的地方吧

分开即为单手持.连上以拍图片为主.也可同步拍视频

网友:
你搞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
牛人一个,双照相机同步拍照。

网友:
这个挺不错的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相机挂云台不错的

楼主:
分开即为单手持.连上以拍图片为主.也可同步拍视频

网友B:
想法不错,但是角度貌似会有很大差别,比如,你相机抬头拍,狗只能平行拍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但是角度貌似会有很大差别,比如,你相机抬头拍,狗只能平行拍 ...

在地面拍最佳取景角度有两个.一是略向下使地平线下佔2/3.二是略向上.使天空佔2/3.这要在天空云彩漂亮时用.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在地靣调俯仰似乎意义不大.主要功能在乎运动中拍视频的穏定.三轴比二轴要好

网友(点评):
应该把云台传感器装在固定单反的平面,这样,相机什么角度,云台也什么角度了,对吧?

网友:
普通云台改就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要搞三轴撒,,,,

网友:
我觉得是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C:
请问你按相机快门的时候狗能同时启动快门键吗?你是怎么连接的专用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按相机快门的时候狗能同时启动快门键吗?你是怎么连接的专用数据线? ...

狗自带电池.不接任何数据线.云台只须插上3S电沅.通电后即可保水平狀态.旡需调俯仰.上连相机可单独拍摄也可与下云台上的狗同步操作.互不干扰

楼主:
上连相机也可兼用取景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狗自带电池.不接任何数据线.云台只须插上3S电沅.通电后即可保水平狀态.旡需调俯仰.上连相机可单独拍摄也 ...

我的意思是相机和狗的快门可以同步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相机和狗的快门可以同步启动吗?

可先按狗的摄像再按上连可变焦摄像或拍照片.两机同时拍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先按狗的摄像再按上连可变焦摄像或拍照片.两机同时拍也可单独使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