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数传加装hc05蓝牙模块电脑调参成功!

楼主(2015-12-14):
关于apm数传加装蓝牙模块网上的教程贴很多。都是飞线接出蓝牙插头,而且重点提醒插着蓝牙就不能给电脑用,必须拔下来才行超级麻烦。不过,我就发现了一个例外  楼主的数传是这个样子的,背面预留了蓝牙模块的接口

数传背面

楼主的蓝牙模块是hc05,3.3v供电,就是这个样子:

HC05主从一体蓝牙模块

如果也是同楼主一样按照教程买的带底板5v供电的那种,那么要么按照那些教程改,要么拆下来  楼主是一点点用烙铁拆(掰)下来的
然后把蓝牙模块按照金手指对上去,焊接TX,RX,3.3v还有GND。key楼主没焊,其它的不用管。就像这样:

焊好之后

请自动忽略楼主的焊工。拆下来的时候强掰掰弯了
好了,扣上原来的外壳,我们来测试下。
蓝牙连接手机地面站:

手机蓝牙连接

楼主的里4要想使用otg必须外接供电,这样多简便
都说电脑USB连数传不能接上蓝牙,look!

电脑usb连接

完美!再也不用插来拔去的了
说说优缺点吧。
优点:
1.不用插来拔去的,省事!
2.美观,没有飞线。
缺点:
1.没有蓝牙指示灯。
2.貌似不能设置蓝牙模块,因为没接key。
对我来说这缺点不算什么。因为有灯我也不懂它什么意思  而蓝牙也只设置一次.有能力的小伙伴请自行测试。好了,就是这些。有任何疑问和不明白的地方请度娘解决  谢谢!
THE END!

网友A:
我有这个数传,915模块那边有蓝牙的灯,但是接上去,蓝牙灯不亮,也搜不到蓝牙信号,这是怎么回事,拆蓝牙底板之前还能用

网友:
恭喜楼主。。
有想法能实践

网友B:
兄弟你还没给我你数传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还没给我你数传的购买链接

不是给你店铺名了嘛。这个,我买的是433的,915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板就不清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wgv2wr&id=26610064477&_u=f7rjdmp21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数传,915模块那边有蓝牙的灯,但是接上去,蓝牙灯不亮,也搜不到蓝牙信号,这是怎么回事,拆蓝牙 ...

我的也有灯的,有三个,最上面的绿灯是数传的,下面那两个从来没亮过。哪个是蓝牙灯?理论上可以亮吗?也可以调试蓝牙喽?我纯小白,没敢接  测下有数值吗?会不会是没焊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有灯的,有三个,最上面的绿灯是数传的,下面那两个从来没亮过。哪个是蓝牙灯?理论上可以亮吗?也 ...

蓝牙板上有个led的脚

网友(2018-12-04):
楼主,为什么我也和你一样焊上去时候蓝牙连不上

网友(2019-01-14):
不错 就是 要注意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