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向您求教

楼主(2015-12-14):
泡泡老师好:去年在看了您教程后开始购买散件,最终组装了一个四轴,并完成了调参。到现在一共飞了三次,两次炸鸡,第一次首飞正常,因为时间段的原因吧。第二次飞了十分钟作用,再切换无头模式的过程中飞机调来下了;第三次没有增加操作,直接扎到地上,修好后试了下控制正常就没有飞了。所以到现在什么低电压自动降落、一键返航、失控自动返航、无头飞行等等功能都没有尝试。也就是飞怕了,担心这飞机本身配置或调试的就不对,自己瞎鼓捣更容易炸鸡了。两次炸鸡的原因自己还不知道呢,我猜是电压低了,可是又怀疑飞控设置时设定了电压低了自动降落的,两次都没有看飞机上的电压指示灯。所以想请您给评测下,看看缺什么、或者什么配置得不对,或者给个升级的建议什么的。
因为飞的时间不多,所以说不出太多的体会,这台飞机定点还可以、云台不稳定、图传在起飞前还可以,但起飞后画面只能看个大概,与相机上拍摄的没法比、山狗还可以,就是视场太大图像变形。

机身配置

电池

OSD

监视器

遥控器

山狗

图传

云台

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感谢提示!还以为这里只有向泡泡老师求教呢,下次注意。
明确下我的问题:
1)配置是否合理(主要是电池、电机和桨片);
2)如何确定电池支持飞行的时间,避免炸鸡;
3)GPS模式飞行过程中切换无头模式或关控返航是否安全;其实2)、3)问题就是想搞清楚两次炸鸡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装备不错啊,花了多少米?不少于4000吧?

网友:
1  3508 580KV电机4S电池可以配13-14寸桨拉力大,我的650当初4822 KV580 配14寸桨硬挂山狗,4S 5000电池大概2KG多点能飞14分
2  飞行时间最好实际试飞一下,可视范围悬停到安全电压降落看多久,飞航线减掉3-5分,全程暴力飞减掉6-7分,冬天飞行时间根据室外温度-10-0度减掉1/4-1/3时间,-10以下减半
3  其实GPS已定位好家的位置,切返航没事,但还是少用,能自己控制飞回来就自己控制,GPS受干扰或者出错炸鸡划不来。

楼主:
以前还真不知道重量,今晚上称重2300g,其中电池500g,算是很重了!去掉云台和山狗应该好一些,图传也耗电,所以估计也就能飞15分钟。以前炸鸡八成就是没电了,这次买了BB响(以前觉得没啥用,飞远了也听不见看不到),近距离测试下续航时间。
当初攒机担心NAZA-Mlite飞控与650机架不匹配,电机与桨不匹配,还好能飞起来了,下次换大桨(可能抗风能力下降),因为飞机很重,每次油门在60%以上才能起飞,不知算不算正常。

网友B:
配置不成在问题,你用的又是新电池,应该飞个15分钟没事,
电池是否插了BB响?将BB响设置为3.6V报警。软件里关闭低压报警,看BB响的时候能坚持几分钟。
还有,你这个电机应该配15-17的桨,12桨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成在问题,你用的又是新电池,应该飞个15分钟没事,
电池是否插了BB响?将BB响设置为3.6V报警。软件 ...

以前没有插BB响,觉得飞远了听不见,飞控设置里倒是设置了两级电压保护,说是低电压自动降落的,可是成了自动炸鸡了,这次买了BB响,近距离测试一下,也可能与我买的电池有关,当时图便宜货了。
好几位模友都说桨配小了,我在犹豫是换1447桨还是1540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