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吗

楼主(2015-12-14):
一次炸鸡导致一个电机不转了,拔掉那个电调的信号线,通电电调不叫,就以为电调坏了。就又买了个新电调,换上之后问题依旧:电机不转,那个不插信号线到飞控的话电调不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次炸鸡导致一个电机不转了,拔掉那个电调的信号线,通电电调不叫,就以为电调坏了。就又买了个新电调,换 ...

难道又买了个坏电调?万用表测过那个电调的输入电压,正常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把电机跟别的交換試,信号线可接到接收机油門上试。

网友:
把电机,电调,挨个调换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哎 真是怕焊东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嗯就是替换测试看看

网友:
换个电机跟你新买的电调试一下,逐个排除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看

楼主:
新电调确实是坏的 也是真倒霉  寄回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