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遥控器做了一个电池

楼主(2015-12-15):
电池芯是平板电脑用的,5000毫安,用了两片,输出电压为7.55v。有这个以后就不用买太多电池了。

网友:
怎么充电?

网友:
就是不太好固定啊

网友:
这次电池应该可以用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
用这个电池,可以玩到吐了

网友:
可以用相当长时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改内置6颗18650

网友:
5000ma控电,好给力!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做的

楼主:
两个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