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250(LIGHT 250mW)图传能否两路图像叠加?

楼主(2015-12-15):
这个是某宝上直接插在狗的USB口上的图传,250毫瓦,看图他有一路线路输入,插在狗上时是否可以和线路输入的视频叠加在一起发射?
有哪位用过这种图传的,想请教

楼主:
继续提问:如果插在狗的USB口上,然后从线路输入OSD信号(那根黄线是视频输入),是不是可以实现狗的画面叠加OSD字符了?

网友A:
AV信号可以分两路,要黄色信号线和黑色地线,一路无0SD输出,一路叠加OSD后再发射出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信号可以分两路,要黄色信号线和黑色地线,一路无0SD输出,一路叠加OSD后再发射出去 ...

不太懂你说的,怎么接线?能画个简图不?

网友(点评):
一根信号一分二

楼主:
他这个板子上有USB和HDMI插头,狗的视频信号可以直接通过这两个插头发射出去,但现在是板子上还有一个插座,上面有视频输入线,照我的理解,这个板子可以同时输入两路视频信号,一路是狗的AV,另一路是OSD的信号。两路叠加在一起再发射出去不就可以实现狗的画面叠加OSD了吗?不只这样想对不对,最好有用过的大侠来指导一下

楼主:
有大神回答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应该不能狗和另外的信号同时输入,双路发射应该还有一个发射模块才对,只是说这个模块除了给狗用,还可以单独当图传使用,算是两用的。介绍也没说可以同时输入,要输出OSD叠加还是在图传和狗中间加OSD吧

网友:
帮顶,哈哈,等楼主买了测试一下,告诉大家啊

楼主:
昨天收到测试了一下,我用的是鹰眼6S,接收机是自带接收的鹰眼小飞手,发射接收距离不到一米。先说一下结构,实际上那个HDMI插头是空的,只有定位作用,使板子插在机器侧面牢固点。摄像机必须用自带的电池,发射机要外接电源。经实测,图像可以叠加osd信号,图像有雪花,板子上芯片发热厉害,不到5分钟鹰眼摄像机死机并自动关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下一步测试不插在摄像机上,单独当图传发射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测试过单独当图传用,和普通的发射机没啥区别,但250毫瓦的功率距离有多远,下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