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5-12-15):
飞跃450打开油门开关(右上角那个)电机就转了怎么回事?电调坏了吗?还有就是fs-r6b如何连接k8陀螺仪!跪求大神讲解

网友A:
测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调

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啊?

把飞控去掉,然后再把电调直接连到接收机上,如果还不行就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测一下电调。。。

网友:
你的450是多轴还是直升机?k8是直升机飞控!不能用于多轴。

网友:
k8是直升机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