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高往右侧飘

楼主(2015-12-15):
大家,我的jj是四轴apm2.8  外置罗盘   新西达电调(三个是一个厂家,有一个是,其中一个烧了网上后买的),1000KV电机xxd的,每次开启定高大概四秒左右就开始往右侧飘,悬停没问题不跑机,这是正常现象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感觉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定高飘机什么情况,一票他就一直往那边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肯定是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正常的情况

会不会是重心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定点不跑,定高一会就跑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没人吗,求大神指点自己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水平校准了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定高飘两个原因,一是加速计水平有倾角不水平,二是空气流动,不推杆矫正微风飘的慢大风不用说  ,无风应该是小范围轻微飘逸是正常的,飘的快肯定是加速计水平的问题,重心不在最中间,除非有一侧过于重了超过电机最大拉力,会造成飘甚至炸鸡

网友:
先下载个软件再说

网友:
水平校准,水平的事

网友:
正常 定高又不是定点 gps不参与的情况下只锁定高度不锁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