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5):
我CC3D飞控解锁后只有两个电机转,另外两个电机不动但是解锁时间长了之后另外两个电机又转了,是怎么回事。新装的还没飞过,是设置问题还是????

网友:
1.油门行程
2.电机怠速(设置的时候,每一个电机都要拉到一定位置,让他转起来那里参数在1100左右)
3.电调如果是银燕12A(配的不是银燕2204的电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是自稳模式吗?试一下手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稳模式吗?试一下手动看看吧

好的谢谢

网友:
油门行程都校准过了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给油门行程统一校准,然后在op里调电机的最低转速

网友:
很有可能是油门行程校准没有做好

网友B:
应该是电调行程没做好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调行程没做好吧

电调行程做好了

网友:
先下载个软件再说

网友:
OPENRLS 433增程的8通PCB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