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定高跑机,定点没问题,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15-12-15):
jj是四轴apm2.8外置罗盘   新西达电调(三个是一个厂家,有一个是,其中一个烧了网上后买的),1000KV电机xxd的,每次开启定高大概四秒左右就开始往右侧飘,悬停没问题不跑机,这是正常现象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14338

114339

网友:
那你就先检查一下四个通道的输出情况,一般情况下定高模式下飞机会漂移是受到气流影响的

网友:
定高飘不是很正常嘛,室外有风啊,不然就是水平校准的问题(O_O)?但是水平校准有问题的话不会过几秒才飘吧?

楼主:
谢谢,是不是我电机输出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非常正常

网友:
你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定高 定高就是固定高度
定点才是位置和高度同时锁定

网友:
既然输出不一样 那你定点应该也会飘啊   机头转转看看是不是还往那边飘  另外看看风向

网友:
定高时,飞控只管帮你保持JJ的高度,不管JJ的方位,
定点因为有GPS参与,飞控会把JJ拉到你定点时的坐标去。

网友(点评):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A:
我这是一起飞就向右后方跑,四轴。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一起飞就向右后方跑,四轴。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检查电机输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