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5-12-15):
APM2.8电机输出不一样3.21和3.15版本都刷过了清零和重置也都做过了,油门校准也做了,输出就是不一样什么情况,请泡泡老师指导。

网友:
期待结果  我的也一样  一个多月了  刚弄完  还是么好

网友:
apm水平修正了吗。

网友(点评):
水平罗盘都

网友(点评):
水平罗盘都校准过了

网友A:
一样的话 你的apm就可以扔了

网友:
只要校准好   飞起来就平衡了

网友B:
遥控器四个通道微调是否归零?

网友C:
哎 先去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

网友:
以上机友出的主意都不行的话,就联系客服返回去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APM的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先去看看泡泡老师的帖子

看过了,就是按照泡泡老师教程做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四个通道微调是否归零?

已经归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话 你的apm就可以扔了

什么意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清零还是不行的话,试试先刷汽车,后刷回多轴,然后所有设置及校准重新做一次,
还是这样,联系店小二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还有一个3.04试试

网友:
整个低版本试试。

网友(2016-03-03):
是什么出了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归零

怎么归零的 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