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pilot revo 不能 GPS 定點, position hold?

楼主(2015-12-16):
請問各位高手指點一下:
   網上買了一塊 Openpilot  Revolution, 手動模式飛都很好, altitude hold 定高也ok,  參數用內建.....

但嘗試 GPS 定點,  一切到 position hold, 飛機會微抖並一直傾一邊 螺旋掉至地面,   請問各位高手指點

該從何下手,... 手動模式飛都很好   參數用內建,   為何不能 GPS 定點, position hold?

先 謝謝....

网友A:
燕子2.6米M 前驱航拍FPV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燕子2.6米M 前驱航拍FPV载机

层主什么鬼????

网友:
先下载个软件再说

网友(2016-03-12):
你需要gpsv9才行,应该是板上的地磁受干扰太严重,
看看我的两篇帖子openpilot revo   不能 GPS 定點, position hold? GPS,hold a position,long position,position of,hold a job 作者:xfce 2944
测试记录
http://www.moz8.com/thread-64060-1-1.html
详细设置步骤
http://www.moz8.com/thread-64103-1-1.html

网友(2016-04-27):
哥我有问题想请教你,我也是REVO飞控,我不知道在哪里选定高模式.看到回复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