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卓平板不能识别3DR数传

楼主(2015-12-16):
求教:
现在有CP2102和FT232芯片的数传地面端,在电脑上连接空中端使用一切正常,在一台手机上这两种都支持OTG连接;
不过在另外一台平板上,这两种芯片的地面端都不能识别,提示connection failed:NO DEVICES FOUND。
droidplanner,tower,playuav均测试过,都报错。

这台平板支持OTG,U盘和鼠标都测试过了,使用没有问题。
地面站使用TCP连接也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懂,坐等高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连接错误:没有找到设备,试试把谷歌框架安装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还不行就是兼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错误:没有找到设备,试试把谷歌框架安装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还不行就是兼容问题了 ...

这个环境上用TCP连接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但USB就不行,好像不认硬件一样,是不是也和框架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环境上用TCP连接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但USB就不行,好像不认硬件一样,是不是也和框架有关? ...

安装一个就知道了,我的魅族手机也是连不上,安了框架就可以用了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o6ZT1Mi
去下载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