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5-12-16):
多轴的轴距和机臂长度如何确定?求大神指导。

网友:
懒猫猫计算器V1.1.4b.rar (745 KB, 下载次数: 28) 安卓版轴距计算软件

网友:
我先下载个软件再说

网友:
这个,我玩了这么久居然也不懂。。

网友:
楼上的给了计算器,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
先下载个软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