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调整出一架合格的F3A 转载

楼主(2015-12-16):
转载自5irc

ANDYWONG

见到有些模友对飞行充满热情,但又不知如何才算调好一架3A,在此总结一些经验,抛砖引玉,希望各地3A高手一起讨论补充,以帮助初入门和进阶模友。

1、飞机初次安装时,先目测机身机翼基本没有扭曲变形,发动机右拉3度,下拉1.5度(最好装上螺旋桨,通过桨尖与机尾轮轴测量计算精确右拉)。

2、舵机处于中立位置时,舵机与摇臂成90度,调整连杆至各舵面中立,微调处于中立位置,然后用END POINT调整舵面上下行程相同(用尺子量度)。各舵面设置D/R大小幅,一般大幅100%(舵角单边约30度),小幅70%,以便适应自己的手势,根据试飞后再作增减设定。

3、测量升降舵有无差动,可用两根牙签贴在升降舵平面,延长超过方向舵,并让两牙签末端几乎接触,看着牙签末端调整连杆至升降舵面高低一样无差动。

4、EXP根据每人的操纵习惯和飞机飞行反应适度调整负值,一般在负15~50%之间,副翼舵面上下行的EXP数值要保持一致,数值过多了舵面反应迟钝动作不均匀,调整恰到好处会令飞行动作姿态柔顺舒服。

5、试飞最好选择无风或微风,航线选择与风向平衡。试飞时保持直线飞行和倒飞直线,调整升降舵微调,如正飞倒飞都明显下沉补杆量较大,是重心偏前,可把油箱电池移后或机尾配重。

6、如正飞爬升明显倒飞下沉厉害,一是无下拉,一是主翼正迎角,可增大下拉,或把主翼前沿加垫,抵消正迎角。反之亦然。

7、如机翼倾侧,调整副翼微调至可以水平直线飞行。如倾侧量很大,可能是主翼变形,下来根据倾侧方向,单边副翼调整中立位置。

8、平飞迎风垂直拉起,如机头总偏左,是右拉不足,反之亦然。如偏差不多,用方向舵微调补偿,如偏差较多,下来调整右拉量。

9、一般正常飞3A遥控舵量仅用50-70%(油门除外),很少用满杆,除非做螺旋、急滚等剧烈动作。

10、联动功能除熄火开关外,不建议随便设定,避免不小心拨动导致炸机。当已具备相当飞行经验后,可以开通急滚联动。其它联动功能对非高手没有多大意义。

安全建议:(不少模友都会忽略)

1、延长线保证连接稳固(可用热收缩管固封或新出的塑料组件固定)。

2、各舵机、摇臂连接位保证没有松螺丝,夹头套上硅管保护套。

3、接收机用防震海绵保护好固定好,延长天线保持完全展开,为美观可用长塑料套管套上,放于机身内部即可(勿用炭纤管,会屏蔽信号)。

4、保证电池充满电,一般飞行4-6个起落必须测电量状态,4颗电池低于4.7伏必须补电再飞行。

认真把上述步骤调整好,剩下来就靠你的手指了。只有多练才能成为高手,否则是纸上谈兵。undefined

网友:
学习了,虽然没飞过f3a,哈哈

网友:
楼主是老手了,都是经验之谈。

楼主:
大家一起共同学习

网友:
说得很详细

楼主:
一篇好的文章也是人家的心血

楼主(2016-02-20):
共同拉学习看看啦

网友:
学会很多的专用名词!赞

网友(2019-03-01):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