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15-12-16):
我刚刚买了一个osd回来接上显正常,就是标示线前后正常左右就乱码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mini 作者:mihuyouxia 9837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mini 作者:mihuyouxia 7358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mini 作者:mihuyouxia 7133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mini 作者:mihuyouxia 3888 mini osd 显示乱码问题 mini 作者:mihuyouxia 3370

网友:
OSD软件重新配置一下,不行就刷固件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高人在下方。。。。。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字库没有完全刷进去,或7456芯片坏了。

网友:
就是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