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大神来看看,富斯9刷机失败……

楼主(2015-12-16):
新手刚入模,买了富斯9,刚把线焊好,拿来刷机结果报错,看不懂是什么问题,求大神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这就是报错信息了

网友A:
你用的啥烧录器哦  你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一般线接对了 都能烧录,芯片要选对,不要去动熔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烧录器哦  你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一般线接对了 都能烧录,芯片要选对,不要去动熔丝就行 ...

EEPE 教程里那个…… 线检查了下是焊对的……

网友:
没用过,无解。

网友(2016-02-14):
看到大家折腾,我也跃跃欲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