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天地飞9II四轴的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16):
刚入门的小小白,设置的时候发现油门可以控制其他通道,该怎么破  ,顺便求告知其余参数大概怎么设置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请不要多次频繁提问同一个问题。描述问题请尽量详细,具体是什么飞控?哪里的问题?故障原因?遥控需要配合飞控调整,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自己尝试去论坛里泡泡实验室和开源飞控区找找,有很全面的视频教程,可以自己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多次频繁提问同一个问题。描述问题请尽量详细,具体是什么飞控?哪里的问题?故障原因?遥控需要配合 ...

真的对不起  ,我以为卡住了,然后我不会删帖子,怎么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多次频繁提问同一个问题。描述问题请尽量详细,具体是什么飞控?哪里的问题?故障原因?遥控需要配合 ...

飞控是pixhack,问题是油门可以控制方向等好几个通道

网友:
遥控器坏了

网友:
说的确实不清楚。高手也帮不了你。

网友:
不要急,慢慢来,先自己看看教程,了解哪里出问题了,再问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摸索就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是pixhack,问题是油门可以控制方向等好几个通道

按以下步骤排查,首先核实遥控是否是固定翼模式,所有混控均已关闭。其次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最后尝试打开调参软件重新校准遥控。如果仍不能解决,请更详细的描述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应该是开了混控了   新建一个固定翼的模型 试试看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9-1-1.html  去泡泡老师的版块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0-1-1.html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这是第一次发帖,问题不是很清楚,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