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a遥控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2-16):
大家好,今天我想给我的遥控装上锂电池时,把遥控拆开了,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空余的通道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升为7通道的。要是可以又要怎么去做,是不是要刷固件。用万用表测电压,中间和上面俩脚为3.47v下面一脚为0v。
请问可以改的吗?谢谢

网友:
高人解决

网友:
不知道。  宝宝。

网友:
以前看个帖子说是大小舵功能。
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可以拓展3档位的拨杆

网友:
楼主你太历害了,这都让你发现了,要实现7通,除了固件支持,还有接收机也要有7通输出才行,你可以试试,你能不能把主板上的芯片型号说下,

楼主:
固件问题要如何解决

楼主:
74ch4051d

网友(点评):
这个是数字开关芯片,切换用的

楼主:
74hc4051di

楼主:
小喇叭上方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被擦了

网友(点评):
不会是STC的单片吧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改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