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6MGPS 罗盘 东西反向!!

楼主(2015-12-17):
求解为什么APM指向西,MP上显示的是东呢,而且为什么飞机左倾屏幕上显示右倾,左右也是反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要校准啊

网友:
罗盘安装螺钉拆下旋转180度固定

网友A:
校准罗盘时设置roll180  一看你就不认真看教程

网友:
泡泡视频里有的,认真看看

网友:
能回来就行呗,搞太精准不好

网友:
APM使用外罗盘的时候一定要使用 ROLL_180 呵呵!试一下!

网友:
是的ROLL180就是将罗盘方向进行调换了,用地面站改一下后重新校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罗盘时设置roll180  一看你就不认真看教程

视频太多了可能我看的里没有说到吧...

网友:
设置roll180  ,你也可以把gps反过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