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推油门侧翻,求解?

楼主(2015-12-17):
CC3D飞控,新西达2212 1000KV,新西达30A电调,装好好推油门侧翻,桨已装正确,450蝗虫机架,电调油门行程已调,飞控已重新调·还是飞不起来。

网友A:
检查桨的正反电机转向保证电机的风都是向下吹的,校准遥控、电调,检查参数设置有没有错误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没有别的说法了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楼上的方法了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已经解决了,请问你是不是把飞控反装了或者没有安装在飞行器的中心

网友:
上图,是不是电机插错通道了?

网友:
可能是飞控的问题你是不是把飞控装反了或者是你的飞控坏了

网友:
1.电调连接飞控顺序有没有错 检查一下 我的LITE也是因为线序错了导致侧飞
2.飞控水平校准是否正确
3.按照3楼模友方法好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已经解决了,请问你是不是把飞控反装了或者没有安装在飞行器的中心

这个最基本的都无问题,就是因为飞控碎坏了传感器问题,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桨的正反电机转向保证电机的风都是向下吹的,校准遥控、电调,检查参数设置有没有错误 ...

这个最基本的无问题,传感器碎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