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NAZA飞控设置的三个问题

楼主(2015-12-17):
    各位模友:
    由于本人新手,仅飞过三四次,所以经验少,结合自身的经历和体会,想弄清三个问题,敬请赐教。
首先描述下我的四轴:穿越650机架、380KV朗宇电机、1238桨、4S 5000mA电池、NAZA-Mlite飞控、华科尔10通道遥控、起飞重量2300g。
问题1:NAZA飞控的智能航向锁定问题。我遥控上该开关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以GPS模式飞行,飞控是不是不记录初始的参数?一次飞行过程中,四轴起飞后我将遥控上的开关拨到了航向锁定状态,结果飞机马上失控。我自己琢磨可能起飞前由于该功能关闭,飞控没有记录返航点或航向信息,一旦由关闭切换成智能航向锁定,飞控就会出错。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在遥控上更改了设置。由于我飞机上装有OSD和图传,能够以图像形式下传初始点方位,所以我还是觉得智能航向功能对我作用不大,不知各位模友怎么设定的。到这里附加个问题,飞机沿着兴趣点环绕飞行,且机头始终朝向兴趣点,这个超炫的动作是在什么状态下实现的?(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还是关闭)

问题2:悬停(定点)状态保持问题。视频学习中看到模友四轴起飞后,将油门设置到50%,飞机就保持在该高度进行定点飞行。我的四轴重量大、桨配的还小,所以每次都是油门在60%左右才起飞,故而起飞后没法再将油门收成50%,始终没有定点成功过。是不是到一定高度后不动油门就会自动定点?我的四轴不动油门总会向上飞,所以每次都减减加加,没能像网上视频那样固定不动。

问题3:失控保护设置问题。NAZA飞控中我设置的是失控自动返航,模友在网上也展示了该功能,很酷。但是遥控器上也有失控保护设置,其中油门设置为L20(不知道这个值行不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发生失控时飞机会怎么样?是根据NAZA飞控的指引自动返航降落,还是按照遥控器中设置的仅将油门控制到设定的档位(设置大了会向上飞,小了会摔下来,真不知道该设多少)?不明白这两个失控保护的关系和优先级,所以一直不敢试飞。我理解处于GPS飞行状态,失控保护时飞控优先,也就是自动返航降落;姿态模式下,失控时会按照油门设定的量升高或降落;手动模式下,失控炸鸡。如果我理解得不对,请指教正确的设置方式。

网友A:
问题一:关于航向锁定是上电后按当前方向自动设好的 不需要另外设定(兴趣环绕点大疆只 精灵3和悟才有的功能 )问题二:你这配置明显有问题 要么换6s电 要么换电机580kv配4s naza悬停油门是50% 估计是动力不足才会定不住。问题3:失控保护是飞控有优先权,不过遥控器设置也要正确油门要设置50%的位置 其它杆也要在中位 你可以在调参软件里观察 把控关了看看飞控状态是不是在失控保护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关于航向锁定是上电后按当前方向自动设好的 不需要另外设定(兴趣环绕点大疆只 精灵3和悟才有的功能  ...

多谢!配置写错了,是580KV,我再琢磨不用精灵3和悟飞控进行兴趣点环绕怎么飞呢,当然圆可能画不好。这就改油门设置,提高至L0,也就是50%左右。

网友:
写的不错先回帖子在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配置写错了,是580KV,我再琢磨不用精灵3和悟飞控进行兴趣点环绕怎么飞呢,当然圆可能画不好。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