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组个450

楼主(2015-12-17):
F450组装起来了(naza-m lite 没有gps)。接电后,黄灯一直在闪。说明书上解释的是:Tx信号丢失。但是遥控器是开着的呀,这是为啥呢?【图片】

网友:
不懂大疆的东西。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

网友A:
陀螺仪校准没做,就是拨三段开关然后水平,垂直各转一圈,前提是你通道设置好了

网友:
naza-m和naza-lite是二种不同的飞控,固件和软件不通用。
泡泡老师,DJI、零度、CC3D、P2、M、MWC、FF、KK、兔子飞控汇总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9-1-1.html

楼主:
一直在跳动

解决了姿态模式的问题,又出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法解锁。通电后,黄色慢闪,掰标,黄灯双闪一下,然而推油门,电机却不转。我怀疑是上图中红框中的值有跳动的原因(遥控器摇杆未动的情况下有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校准没做,就是拨三段开关然后水平,垂直各转一圈,前提是你通道设置好了

这个是校准指南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姿态模式的问题,又出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无法解锁。通电后,黄色慢闪,掰标,黄灯双闪一下,然而 ...

你这个慢闪说得不是很明白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你的问题说明书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慢闪说得不是很明白 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你的问题说明书都有

黄灯一秒闪一下,对应着说明书里应该是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我执行掰杆动作,黄灯只是闪两下,电机没有反应。怀疑是有通道未处于初始态。

楼主:
刚刚试了,不接5通道(控制飞行模式),只接4个通道。结果,一直是黄灯双闪(隔一秒一次),还是无法解锁

楼主:
对应着说明书里面的这一段描述(有摇杆不在中位)我使用的D10,左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