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哪种电机推力大,好一点

楼主(2015-12-18):
小白新手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  打算用H4的机架  预算有点紧张 电机最好在100以内一个  最好是大推力的  在淘宝看到一下几种
1.疯狂3508 400KV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7#detail
2.恒力源 W3525(2808)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mMwBl8&id=19863124360&ns=1&abbucket=7#detail3.QX-MOTOR 群汐QM5223(4510)-650K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mMwBl8&id=522211592748&ns=1&abbucket=7#detail
资金实在有限了,大学生 我的配置是APM2.6+7mgps   4s 5200电池  2轴云台  25A四合一电调  还有个很小的3S电池 还有图传 OSD之类的  挂小议  现在用的是F4006电机 有个电机轴承松动有震动了  以上电机哪个比较好 配H4机架  或者还有什么电机比较好 最好推力大  价格在100一下

网友:
实在是难以回答。。。。。。

网友:
不过,可以从网上买二手的电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网友A:
你这配置最好上3508点机,推荐朗宇v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最好上3508点机,推荐朗宇v3508

超出预算了 预算电机1个100以内

网友B:
这个几人你有预算就量力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几人你有预算就量力而行

问题是我不知道这几种型号的好不好啊

网友:
4S电池,应该选KV650,用11的桨。

网友C:
我的理解,首先你的机架设备有多种。根据重量来选择桨和电机。还要注意你的设备电机的耗电量。不是越大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首先你的机架设备有多种。根据重量来选择桨和电机。还要注意你的设备电机的耗电量。不是越大越好 ...

所以不知道选哪个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里面用过的恒力源,质量不错,疯狂的性价比很高,但有网友反应品控不好,上天的东西还是慎重选好的。你现在只有4S电池,疯狂3508 400KV适合14-15寸桨用6S电池拉力大,肯定排除了,只能在恒力源和群汐里选,因为群汐是4510的电机扭力大,配合12-13寸桨拉力也大,效率表上恒力源 W3525官方推荐11寸桨,最大拉力在1KG,群汐13寸在2.3KG,哪怕虚标打个折扣,转子直径摆在这拉力也在W3525之上,按80%算1.7KG拉力所以选群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