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入坑 求教

楼主(2015-12-18):
        在论坛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因为有一台4轴  无意间看到穿越  瞬间就来了兴趣

     机架看好了DL265   和QVA(QAV)250 的  说是耐炸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电机就是2204 KV2300  种类不少 到时候挑一个
            电调 12A 20A 15A 这就有点搞不懂了   虽然有那么一知半解 看电流什么的  但是具体的不明白
                飞控  F3 CC3D  NAZA32   这个也犹豫了   暂时准备CC3D开始
                       遥控器  这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7通?  9通?   还有接收机怎么选  是配套的还是另配  看到有LED可以随转向变颜色 需要PPM信号  这个真不懂  遥控配的接收机是什么信号
                            这个BEC的作用好像是稳压   需要接分电板  电调有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额外配bec   如果电调没有的话  在某宝上看到有什么几合一的那个  还带5V 12V的 那个是不是就可以
                                  图传暂定是迷你600mw的  就那个某宝搜索第一位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使劲飞 我估计也就几百米吧 200mw的不知道够不够用
                                        OSD感觉穿越上面没什么用  尤其还是新手 根本不可能有那个能力去看那些参数调整

           暂时就想到这几点 希望老玩家给点指点  周围没人玩  找不到可以指点的    先谢谢了

网友:
穿越机。比较好玩。

网友:
https://shop117299745.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432645572可以看下电机哦,穿越专用 18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210机架。4MM。不容易炸断。

电机随便选择。

机架上了250的  电机致赢的2204 kv2300
电调是20A的 是某宝大力的  不知道好不好
飞控F3
AT9遥控    顺便问下 SB接收的好处   看了很多帖子 全是介绍波段信号段的  看不明白    PPM PWM   我只想知道个大概都有什么优缺点  还有  看了LED 很多都是 PWM的才行
图传mini600mw的   BEC是集成在分电板上的

头一次整   就这些配置了   再有几天就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