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模友帮帮忙。

楼主(2015-12-18):
                                                                                                    请各位老摸帮帮忙。

                          本人新手,刚接触航模,本人打算买一架空机,但是不知道怎么给空机配电池,所以本人想在这里恳请各位老模给新鸟的我发一份“空机与电池搭配“相关知识文件。在这里谢谢各位老模了。

网友A:
是什么空机可以透露下吗,固定翼、电直还是多轴

网友B:
讲的太简略了,机型,用途都讲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太简略了,机型,用途都讲讲啊

塞斯纳747-1       重量;624KG      翼展:940mm       全长:750mm.     能爽飞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空机可以透露下吗,固定翼、电直还是多轴

塞斯纳747-1       重量;624KG      翼展:940mm       全长:750mm.     能爽飞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塞斯纳747-1       重量;624KG      翼展:940mm       全长:750mm.     能爽飞下就行了。

3S2200就可以了,电池仓正好的,再小压不住头了

网友C:
龙升飘飘,1806电机.12A电调,2s800mah   4.5g舵机

网友D:
必须3s2200至于牌子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2200就可以了,电池仓正好的,再小压不住头了

好的  谢谢      我想请问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想请问下

有没有专门解决“空机与电池配套”的相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3s2200至于牌子自己选

谢谢
我想请问下,有没有专门解决“空机与电池配套”的相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龙升飘飘,1806电机.12A电调,2s800mah   4.5g舵机

谢谢
我想请问下,还有没有专门解决“空机与电池配套”的相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请问下,还有没有专门解决“空机与电池配套”的相关方案?

每种空机重量和翼形不同,所配电池也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想请问下

没有确定的方案,动力系统的推力,起飞重量,机型重心这些都要考虑进去,选择最合适的电机和桨,再就是电池,过重肯定会难以操控

网友:
你这个机型用3S2200mAh就行
老魔友有经验,手里的电池种类也多,遇到新机型去估计,试验几次就可以了。但是“相关方案”一类的没有人去总结

网友:
淘宝也可以学到东西,搜你的机型空机,一般都会附上推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