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18):
如果用总输出5A的变压器供电,同时给两块3S3300毫安时电池充电,设置电流2A行不行?是不是此时的总充电电流是6片电芯*2A=12A?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的总的电流

网友:
我用BC168,和A6差不多,一般设置也就1-1.5A充电电流,我用的电源是12v25A,理论功率300W,曾经实际测试过将充电器充电电流调到5A,我用小型功率计测电源功率屏幕显示280w了,此时电源风扇狂转,电池平衡头开始发热,加到5.5A电源保护了。2A电流充电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从电池寿命考虑,又不是外场急着用的话,2A以下的充电电流比较合理。

网友:
应该会在8A左右!设置电流6A+自身供电+电源转换损耗,可能会少一点,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