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UNEEC Q500问题

楼主(2015-12-18):
我做了小白,在开箱到试飞的时候,发现Q500外观真心不错,但是飞行机身抖动特别厉害,让我无法忍受,联系商家和厂家回复的是一句,这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我就搞不懂了,商品机你抖毛啊?我做这么多轴了,商品机还没有我自己做的好。  就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讨论讨论。

网友:
不懂,不顶不合适

网友:
上图上视频,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南京涛和你一样的机器可以和他沟通一下
@南京涛

网友(点评):
我已经加他了~~他估计是看飞机在晃

网友:
飞机不抖  是有点晃 视频很稳的~~我在飞

网友:
我加你了   我的QQ 49338248

网友A:
可以不装桨,试试看满油门是不是抖,如果不抖,就是桨的平衡问题。换桨试试看。

再有问题可以上视频,模友之吧高手多得是,可以协助你。

网友:
再抖可以拆机重新组装

网友B:
地面试机看抖动厉害不,遥控器里应该可以设置感度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检查电机轴或者电机是否松动,不装桨都抖得厉害也无松动,就有问题啊不行就只有返厂

网友C:
我的就不抖 飞起来很平稳

网友:
我没这个飞机,不抖

网友:
这机子没用过!帮顶!

网友:
YUNEEC Q500价格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试机看抖动厉害不,遥控器里应该可以设置感度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检查电机轴或者电机是否松动,不 ...

好厉害

网友:
其实一句话,
是机机都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装桨,试试看满油门是不是抖,如果不抖,就是桨的平衡问题。换桨试试看。

再有问题可以上视频,模友 ...

不上桨不抖,上过桨飞  飞机抖得不像样,但视频画面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不抖 飞起来很平稳

就没有一点抖动吗,脚架不都吗?

网友(2018-10-24):
估计指南针没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