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APM与PIX,求指教

楼主(2015-12-18):
APM和PIX在定点和返航精度在一样的GPS的条件下有什么区别?
APM和PIX在使用中APM的功能和性能是否够用?
两个飞控到底有啥区别?

求大神解答,因为想组山寨精灵和650,

网友A:
一个是8位,一个是32位。中间还隔着一个16位。也就是,一个是孙子,一个是爷爷。运算速度,处理能力,都有好大的差别。自己找资料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8位,一个是32位。中间还隔着一个16位。也就是,一个是孙子,一个是爷爷。运算速度,处理能力,都有 ...

就运算速度吗?

网友:
不,性能差的不少呢。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B:
还是pi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pix吧。

哦哦,感觉在雷家和开源飞控之家好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感觉在雷家和开源飞控之家好贵

雷家的东西做工什么的都没的说。
pix是趋势。
apm太老了,速度够用,容量不够了。

网友C:
就像电脑一个I5处理器和一个I7处理器,处理速度不一样。

网友D:
功能相同,性能有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家的东西做工什么的都没的说。
pix是趋势。
apm太老了,速度够用,容量不够了。

容量是什么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相同,性能有差距

啥差距?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是什么鬼?            ?

存储空间不够了。。
刷程序没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差距?                        ?

硬件差距

网友E:
apm性能不如pix,apm的很多固件都阉割了超声波功能和日志记录功能等,也就是内存不够用了,已经到头了,没法再升级了,官方最后一版本固件也已经出了,不再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性能不如pix,apm的很多固件都阉割了超声波功能和日志记录功能等,也就是内存不够用了,已经到头了,没 ...

看来要上pix的节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像电脑一个I5处理器和一个I7处理器,处理速度不一样。

普通玩玩apm够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玩玩apm够吗?               ?

没有问题的。普通玩玩。以前APM不也很多人玩。不要买2.8的。2.8的版本是我们国人改动的。2.6版本是APM官方最后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普通玩玩。以前APM不也很多人玩。不要买2.8的。2.8的版本是我们国人改动的。2.6版本是APM官 ...

2.6版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