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ARIBIRD AAT问题

楼主(2015-12-18):
我入了个ARKBIRD AAT,我用雷家的APM2.6+7M,用OSD和数传Y线OSD端APM的TX线并联出来接AAT机载端RX,可是机载端信号显示一秒双闪(只有视频信号无GPS信号),可是看OSD的GPS信号有8~10颗星,无论是完全连接OSD还是按OSD介绍上说如果OSD和数传同时使用,不要连接OSD端的TX,都是双闪,难道ARKBIRD AAT不支持从APM输出GPS的TX信号么(未接数传),另外泡泡老师有用过大力家自己的23DB平板么?AIRBIRD云台貌似接口不对啊,无法直接使用23DB的平板啊,可是看ARKBIRD AAT的载重视频,貌似有这个1.6KG平板的载重测试啊?

楼主: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ARKBIRD AAT使用问题

我入了个ARKBIRD AAT,我用雷家的APM2.6+7M,用OSD和数传Y线OSD端APM的TX线并联出来接AAT机载端RX,可是机载端信号显示一秒双闪(只有视频信号无GPS信号),可是看OSD的GPS信号有8~10颗星,无论是完全连接OSD还是按OSD介绍上说如果OSD和数传同时使用,不要连接OSD端的TX,都是双闪,难道ARKBIRD AAT不支持从APM输出GPS的TX信号么(未接数传),另外泡泡老师有用过大力家自己的23DB平板么?AIRBIRD云台貌似接口不对啊,无法直接使用23DB的平板啊,可是看ARKBIRD AAT的载重视频,貌似有这个1.6KG平板的载重测试啊?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慢,搞得发重复了,麻烦删掉一个

网友:
没有用过,等待正解。

网友:
没有用过帮你顶起

网友A:
GPS协议不一样不能用AP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协议不一样不能用APM的

有道理。。

网友:
不太懂。顶一个

网友:
帮顶!请教泡泡老师ARIBIRD AAT问题 云台,APM,GPS,泡泡老师 作者:12青春在路上 2991 凑热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什么叫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用了好多AAT APM pix飞控都用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用了好多AAT APM pix飞控都用

别慌。。
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