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串联后要用平衡头,镍镉不用平衡头

楼主(2015-12-19):
今天在冲锂电池(3s  2200)时碰到一这个问题,有时候用香蕉头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然后用B6接平衡头冲的时候没有把香蕉头插入和锂电池连接,导致冲不了.问了客服才知道用平衡头冲的时候要香蕉头接上才行。
我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串联锂电池要用平衡头冲,而串联镍镉就可以直接用香蕉头?

网友:
平衡头是用来检测内块电池是否电量一致,还能用来检测其中一块是否损坏。

网友:
电池串联的确有不确定的影响。

网友:
自己找文章好好学习吧!不做简单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