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外观和控板比较 RadioLink VS PlayUAV

楼主(2015-12-19):
最近拿到 Radiolink 新出 Pixhawk, 正好和我已经有的 PlayUAV的做一个比较。
PlayUAV的Pixhawk 用在F450上基本满意(飞行器的平飞,加速,定高,航拍,自动返航等)
但我新订购的4轴设备还在路上,这里就先不说飞行,但就外观和控板来进行一个比较。而且还有疑问请RadioLink的技术回答

两者外形相似,RadioLink 稍微大一些(但可忽略不计)

背面看 RadioLink用了6颗小螺钉(但因为与主板螺孔不匹配,所以上外壳在螺钉处有凸起,好固定主板),而PlayUAV用的4颗大螺钉(有点难拧)

PlayUAV用的铁螺钉,磁化后可能干扰内置陀螺仪,而RadioLink用的无磁性螺钉
PlayUAV全黑不透明外壳,远处观察状态灯有点看不清
RadioLink使用的半透明外壳,显示灯效果更好,便于用户观察状态
就必要的附件来看
PlayUAC提供集成板子更好(集成了开关,i2c扩展,安全按钮,usb口) (不过线多了些,可考虑取消usb)
而RadioLink就过于简陋了,蜂鸣器,安全开关都比较原始。(尤其是安全开关经常使用,就给个轻触开关,完全没有手感)

看看老外的附件(so big)
PlayUAV的附件板,很容易在四轴上固定,也很容易找到操作位置(别看线多,一点都不乱)

再看看 GPS
RadioLink方形小巧,因为不带磁场计,所以也就不用标明 GPS的 安装方向了。
( 技术说 RadioLink GPS 是 ublox m8n)

不带磁场计也许是RadioLink对Pixhawk进行改造,降低干扰,对内置罗盘有信心

下面开始拆解
拆解后发现PlayUAV上Pixhawk 2.4字样,姑且认为PlayUAV改动不大,他们的板子就是2.4的标准版

主控,备控,传感器差异不大
还是发现一些区别,正好可以和RadioLink技术讨论一下

在PlayUAV 板上发现小电池一个,RadioLink 上就取消了
查了些资料似乎是用电池是保存临时状态和时钟的,非关键性,取消是可以的

RadioLink 称优化了对指南针的干扰,详细比较,的确增加它与周边器件的距离
(难道这点距离就可以省掉外置罗盘?是否消除干扰还包括取消LTC4417?)
(当然按照Pixhawk双冗余策略,外置罗盘是不能节省的,可能此次RadioLink提供不带外置罗盘的GPS只是实验品而已)
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问题, RadioLink去掉了 LTC4417
LTC4417可根据优先级将三个有效电源之一连接至一个公共输出, 这是pixhawk的供电冗余策略
为何RadioLink要去掉它,又是如何解决冗余供电的问题?

关于上面的三点疑问,RadioLink的工程师做了合理解释,现转速如下:
1)不带电池
电池主要是断电时保存时间的,一般大家飞行都是带GPS飞,从GPS可以获取时间
2)对内置罗盘的优化
内置罗盘下面的PCB布线 ,电源走线布局优化了; 内置罗盘电源电容材料使用胆电容  内阻更低,滤波效果很好

3)关于取消 LTC4417, RadioLink重新设计电源选择电路

(大意就是: 原版在电压过高时没有停止供电,因此要改进)

正好也查了 pixhawk的供电说明

正常情况,选择顺序是 PM - Servo口 -USB, 不在这个范围,但 PM,Servo口不超过20V, USB不超过6V, Pixhawk不工作,但也不会烧。
看来RadioLink的改动是满足说明的。

网友:
很详细。。
楼主看的很全啊。

网友:
好详细666……

网友:
楼主是科班出生啊!

网友A:
啥时候的活动,都不知道!

网友:
专业啊。但是不了解啊。我想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我也是半路出家,边学边发边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的活动,都不知道!

只在5iMX上发了通知

网友:
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啊,出了飞控笼统的说优化了,具体到细节就没讲,这点不好,应该有一个官方的详细的介绍帖

网友:
横向比较,有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在5iMX上发了通知

乐迪的宣传真不咋地!

网友:
不能只听广告

楼主:
问题都更新了

网友:
还是不明白

网友: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2016-01-18):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
我现在用蓝牙模块与地面站通讯调参也是连不上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
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
PIX 固定翼

楼主:
3dr 433的通信距离很有限,已经失联了你可以买个500mw的试验下

网友B:
我的PIX飞控用天地飞8关控失控保护会跳到模式4自稳上。怎么设置跳到模式1上,我的模式1是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IX飞控用天地飞8关控失控保护会跳到模式4自稳上。怎么设置跳到模式1上,我的模式1是返航 ...

检查关控后你接收机的pwm值,  如果不合适重新设置天8失控保护, 天8要pcm模式才能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楼主大好人啊,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