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A的几点误区 转载

楼主(2015-12-19):
误区1:上反角
很多人认为F3A不应该有上反角,实际是错的!在实际的飞行中上反角是很有用的。要判断上反角是否合

适,你可以在水平飞行的时候 急打一下方向舵,如果飞机向外侧倾斜说明上反角不够!反之就可能是大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正常情况飞机在1-2秒后会向内侧倾斜,这是左右的机翼的速度不同引起的,和上反角无
关。
误区2:关于水平尾翼是否要翼型

    毫无疑问的是有翼型的尾翼一定好过没有翼型的(平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也要分析具体

的情况而定。拿40-50级的F3A练习机而言,这个级别的模型在设计的时候我认为第一重要的是重量,第二才
是外观。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好的飞行性能,漂亮的外形!不可否定把尾翼做成有翼型的也是为了提高飞
行性能,但是如果有翼型的尾翼给飞机增加了更多的重量,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yogi 40和 TAIJI 40相比较,其实TAIJI 更漂亮,但就是过多的在乎了外观,使得飞机太重而失去了性能。

误区3:什么样的飞机才是好的F3A飞机呢?

    有人认为一架好的F3A要是平飞很直,拉起也很直不用修舵,这样就可以把动作飞的很好看。拉筋斗也很圆很容易做!

    这样的想法到是没有错,但却不现实。换句话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先把气流和风的影响放到一边不提,单单说飞机。在平飞的时候,飞机的升力和重力相等,你不用拉杆它就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来飞机(刚才我们说了不管风的事情),那么你把飞机拉起到90度垂直飞行时,飞机的重力还是向下的,可是升力是垂直有机翼上面的!这时你有必须推杆才能使得飞机保持垂直飞行。

   在拿一个正筋斗来说,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台发动机,那么螺旋桨也是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论他是瞬时还是逆时针旋转,你的飞机都要受到螺旋桨反扭力和涡流的影响。那在你拉筋斗的时候如果你不修副翼和方向舵的话,肯定是一个螺旋型的圆!

拉起不一定需要推杆,别忘了下拉角的用途
这又是一个误区:

    飞机的速度和升力成正比!那么速度越快升力就越大,为了平衡低速到高速的升力差,好让你的飞机可以保持平飞,所以要加下拉。

    注意有的飞机是有上拉的!要知道拉力轴和机翼轴线的平行距离会产生力矩。这就是为什么上单翼飞机的下拉一般比下单翼的大一些的原因!

    即使有了下拉,你的飞机在垂直爬升是也要推杆,如果你的不用,那么我可是说你的飞机在平飞时一定要拉一点杆才行!

关于重心:

    我个人认为重心和模型垂直上升的性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重心对侧飞就有很大的影响。试想,飞机在水平直线飞行时,通过调整重心和升降舵都可以改变飞机的姿态!例如:重心偏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拉一点杆,让飞机保持平飞的姿态!

重心偏后的时候我们会推一点杆,飞机也是水平的飞行。但是,以上我说过的这两种情况的飞机在侧飞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它们可能会向拉杆或推杆的方向偏转!!

    换个角度去思考。假如你的飞机在侧飞的时候,有一点向拉杆的方向偏转的话。你可以在飞机的尾部配重,这样在你平飞的时候,你就会把升降舵的微调推1-2格,这时你在侧飞,很可能飞机就是直飞了!当然了,这个调整的量是要一点一点试的!

关于重心:

    我个人认为重心和模型垂直上升的性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重心对侧飞就有很大的影响。试想,飞机在水平直线飞行时,通过调整重心和升降舵都可以改变飞机的姿态!例如:重心偏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拉一点杆,让飞机保持平飞的姿态!

重心偏后的时候我们会推一点杆,飞机也是水平的飞行。但是,以上我说过的这两种情况的飞机在侧飞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它们可能会向拉杆或推杆的方向偏转!!

    换个角度去思考。假如你的飞机在侧飞的时候,有一点向拉杆的方向偏转的话。你可以在飞机的尾部配重,这样在你平飞的时候,你就会把升降舵的微调推1-2格,这时你在侧飞,很可能飞机就是直飞了!当然了,这个调整的量是要一点一点试的!

一架正常的F3A--应该是指没有滚转和偏转僻性的飞机,而且在水平飞行过程中,不论中油门还是全油门,都要能保持升力等于引力加引擎下拉的垂直分力,正如YOGI所说,当速度大时,一部分升力就由引擎下拉的垂直分力所抵消。那么在侧飞的时候,飞机还是会产生一个向拉杆方向的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升力,所以飞机会向拉杆方向偏。只要飞机相对空气有前进的速度,这个升力就会产生,所以如YOGI所述,垂直爬升和下降的时候是需要有些微的推杆。

至于垂直爬升时后期会向左微微跑偏要修右方向舵,那是由于桨气流作用在垂尾和方面舵上。要知道,绝大多数F3A的引擎转动方向都是一样,而且垂尾上半部的高度都比下半部的高度要大(以机身中轴线划分上下)。气流的作用力在高速的时候表现并不明显,但在引擎动力输出加大(桨气流加强)及飞机空速降低的时候就是表现出来了。

PS:CPLR的机背鳍和凸出的座舱以及做出更好的垂尾、机身设计或许能修正一下这个毛病:P
或许我们还可以来讨论一下螺旋桨的陀螺效应问题,对于之前的命题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呵呵
暂且不管成家,如果我们搞懂了各种原理,那么调整飞机和设置遥控还不是easy job吗:)
掌握原理对于YOGI等设计师来说将是非常必要。
对于玩家,最好也能掌握,当然,可以买架好飞机,再COPY世界冠军的设置,或许也能飞得很好。

网友:
飞固定翼的模友,需要认真的看看。

网友(2016-02-19):
关于F3A的几点误区  转载 常见的误区,什么是误区,什么叫误区,9大误区,存在误区 作者:fuanhuage 1540 关于F3A的几点误区  转载 常见的误区,什么是误区,什么叫误区,9大误区,存在误区 作者:fuanhuage 5619 关于F3A的几点误区  转载 常见的误区,什么是误区,什么叫误区,9大误区,存在误区 作者:fuanhuage 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