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的这个芯片好像烧了,这是个什么?

楼主(2015-12-19):
上面写着STXB ,这个图是借的,我的上面看不清了。这个芯片烧了会导致烧了主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你是系统自动发的还是神经病,哪都有你。

网友B:
淡定。主芯片不会那么容易烧的。电路板都有稳压芯片的。一般烧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淡定。主芯片不会那么容易烧的。电路板都有稳压芯片的。一般烧稳压芯片。

能看出来这个是啥稳压芯片不?

楼主:
找到了 是lm2842y 原理图上有写 。降压转换器

网友:
电压模块,控制板子需要的电压的,电源没接反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主芯片烧没烧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电源模块

网友:
不知道是5v 还是3.3v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芯片,使用不当可能会烧坏,导致电压不正常,主芯片不工作,不过主芯片很难烧毁,最好检查一下别的地方。
你在前面说的LM2842   是德州仪器的DCDC降压芯片,参数: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2842
可以尝试代换修复

网友:
这个是DC-DC芯片 12VTO5V的。如果击穿的话12V就加在MAX视频合成芯片上,会OVER!,可以用个5V的电源加在电感后,试一下。

网友:
小喇叭是在赚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系统自动发的还是神经病,哪都有你。

网友:
你的JP没短接,应该不会烧主控

网友:
LM2842Y降压的电源模块!